一块七彩虹G31主板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2-04-03):
这块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PCI,PCI-E槽,IDE槽,IO的复位脚电压都只有1.8V不正常

我把IO芯片更换了一下还是不行,然后我把BIOS芯片拿了下来PCI,PCI-E槽,IDE槽,IO的复位脚电压都变成了3.3V了正常的电压,于是我以为是BIOS芯片坏了呢,就换了一个从新刷了个BIOS程序 装上复位电压又是1.8V,
这一般是那里出问题了,怎么查,为什么BIOS芯片取下来复位电压就正常了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复位电压低的,困惑。

网友:
几次遇到这样的板,今天再遇到一张,但是未能解决。装上BIOS就无复位,IDE等被拉低,IO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