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ms-7283主板奇怪问题!邀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2-04-03):
V星代工联想ms-7283主板
故障现象:开机,CPU风扇不转,显卡风扇转,指示灯亮,屏点不亮,放一晚上第二天第一次开机可以亮,关机再开不亮,CPU供电正常,查得CPU-FAN、SYS-FAN1脚3.3V,2脚无12V,3脚为地。测得两个FAN的2脚各连接一R1Z  CE的中间脚,这两个R1Z  CE的 1脚和3脚电压都是12V,3脚连接一个LM358的第8脚。群里的高手们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
你要量电压的哥哥,北桥边的两个场馆爱坏,你量有1.5V输出吗、这个板子北桥也容易坏。你多量量。一定能修出来的

网友:
你再好好测测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啊

网友:
碰到过北桥

网友:
电压都没事,刷BIOS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意见,LZ多测测

呵呵 。谁让现在板对坏桥呢。、

网友:
楼上的小杜同学看来是家电维修的高手,现在开始进军电脑行业了啊,那不是成全能高手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