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板主板上H11S芯片功能

楼主(2012-04-03):
(图片)

网友:
我看了下,掉那个件也就是U8应该和u1、u15一样,猜是线性稳压块吧

网友:
电压转换IC,和笔记本上面的声卡供电差不多,VIN VOUT EN GND 加一个FB一样的反馈脚。

网友:
八成就是和U1一样的东西。

网友:
跟U1和U15肯定是一样的,只是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电压转换模块

网友A:
华硕,华擎,V星的主板上很多这样的东西,哈哈

网友(点评):
先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华擎,V星的主板上很多这样的东西,哈哈

主板上找了一圈了,没有发现呀

网友:
型号不一样,外貌是一样的,功能是不是一样的我不清楚,你多找找。我这的主板有不少,我是知道的。

网友:
这个东西整个网络都找了,无任何资讯。难道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找平板电脑的料板

网友:
是LDO 一个 3.3V 一个1.8V 还有一个1.2V 差那个电压就是那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