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G2T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4-03):
请教
SONY PCG-5G2T
板号: DAOGD 1MB8D0  MBX-117
现象:
开机 时亮时不亮
能开机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但一会准死机。5-10分钟的样子。跑3D 1分钟准死
开机不亮的时候,电流: 1.6--1.7--1.4 然后卡在1.4A的时候不动 正常开机的时候电流在0.6的时候屏就亮了
CPU电压:
正常开机的时候1.1.实测过程中电压有跳变0.98--1.2之间
开机不亮的时候。电压一直在0.9
CPU电源管理芯片 加焊过,CPU电容更换过
各个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都加焊过。

无果
器在正常点亮的时候,摸CPU场管有点烫,电源管理芯片业有点烫

请朋友们给个思路机

网友:
这个个人认为先排除有无芯片虚焊,或CUP座是否良好?

网友:
跑跑诊断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看看 是不是负载过重导致的

网友:
回焊过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