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自动上电+无法关机

楼主(2012-04-03):
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就是无法软硬关机。。初步定为IO坏的问题。但这个IO是fintek f71882fg,手上根本没有。我想知道怎么样证明是IO的问题?要看哪些脚位信号的电压或跳变?我测过ps_on#(低-高-低)跟s3#(高-低-高)脚有跳变..还有测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触发脚位是 80 81 82 83,自己测量一下吧

网友:
io 或者桥坏 换了就知道。。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故障的修复率好低我个人。

网友:
从经验说,一般都认为是IO坏,具体测量真不会啊- -,等和楼主学习!

网友:
换了不就知道IO的好坏

网友:
intel只有S3拉低就关机了 判断IO 你把S3脚挑起来 关机在量看电压变低没 没变IO 变了就跑线

网友(点评):
斯巴达克黑潮BI-100主板上就是用的这个芯片。我也有一块捷波代工的斯巴达克M26GTA-DG板子也是这个毛病,现象跟你说的是一样的,软硬关机均不能,风扇照转。准备换这个芯片。

网友:
IO是fintek f71882fg。。。把好板,废板翻边了都找不到这种IO。。

网友:
首先要确定板子的IO是不是负责开机的,很多的板子IO都不负责开机或者是间接负责的开机,最好是跑一下线路!

网友:
我有一块双敏主板也用这个IO,不开机,也找不到IO换,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网友:
期待老手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