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达 atx-480-p4电源不通电

楼主(2012-04-03):
本来短接是可以通电的,但是通电一会又断电了,主板也点不亮。测了13007的管子坏了,就用两个13009的代换,换好好通电,保险丝炸了,其它目测是没有烧,现在更换保险丝以后不能通电了,各位高手,现在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A:
保险处串灯泡维修。

网友:
待机紫线5V有,绿线5V也有。

网友:
查推动电路、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最后查后级电路

网友A:
测494  8   11脚。短接绿黑线 开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 有就查主开关电路  无换4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494  8   11脚。短接绿黑线 开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 有就查主开关电路  无换494

谢谢,明天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处串灯泡维修。

串灯泡是把保险拆下来接灯泡上去还是直接在保险前接个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灯泡是把保险拆下来接灯泡上去还是直接在保险前接个灯泡?

一般懒的做法就是拆下保险接灯泡,好一点的在拆下PFC变压器接灯泡,最好的就是保险前接好灯泡了

网友:
wt7520  822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测了494,没有跳变,换13007,换了494,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