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 诊断卡跑00 偶尔亮机

楼主(2012-04-03):
今天接到一台很老的IBM X30,当时为不触发,我换了2个系统主供电的电容就可以触发了。然后亮机,装上机器后,不亮了。上诊断卡一测,跑00。经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CPU,南桥,北桥都加焊过了,CPU滤波电容换过了。注:偶尔也会亮机的。请大家帮助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氧化了.......加焊一下

网友:
棘手啊  老机器不说也罢工

网友:
这个机器客户要的比较急,麻烦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你换的主供电电容是哪两颗,我这3 5V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你换的主供电电容是哪两颗,我这3 5V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触发

就是那有极性的大电容

网友:
我已经加焊过。。 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