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笔记本维修——进水引起触发掉电

楼主(2012-04-03):
三星N148笔记本维修——进水引起触发掉电

这两天见鬼,笔记本维修遇三台都是三星.一台R18时能亮机没修好,一台i7进水机客户急着去见他妈,立马拿走不修,再一台就是上网本三星N148了.
在此还是发发气,做维修的不容易!虽然好些东西在修,可是,好多不是能收钱的!帮着同行啊,客户啊,测试了机子,要么问题小到摸一下都会好的,要么问题大到无法修复的.总之,一天忙下来,真正有钱收的不多!累!请各真正做维修的同行,别把这一行的市场做烂了.
先上图:
客户说只是进了水,没修过.自己拆出来,硬盘也坏了.开不了机.
通电似乎没待机,直接拆出主板.一看主板,也不我有维修过,很新!不过元件都没标,晕死.找来相对应图纸.19V是进来了.找到一CJ-的IC对了对图纸应该RT8205AGQW,量了线性电压3.3和5都有,看来待机是基本正常的!触发瞬间掉电,初步判断少电压.也不知哪个出哪些电压,先对各电感测试电压,怪了,瞬间都能有.也找不到短路!进水机加上是上网本,不好修,丢一边去了.
忙了一天再坐下来.
因为怕是二修机有少件,所以再三问客户.客户坚持说没修过!我也信了,看板子上也确实很多位置是空的,如图
又打开图纸看了看时序,还是一步一步按时序来修吧!
那就从开机键查起吧.
开机键3.3v有,能触发说明KBC3_PWRSW#到IO已经是正常,要IO发出开启信号,直接查IO.
再查IO第4脚KBC3_SUSPWR开启信号,瞬间有,马上没,感觉就是这个原因了!但想不出问题来.
呆呆地看着主板半天...
是不是IO还缺少什么电压或者信号呢?
其实IO已经能发出KBC3_SUSPWR信号,我也不怀疑IO还缺少什么电压信号!倒是看着主板,越看越觉得不对啊...怎么电池接口处好像找不到充电IC.而空出来的位置,还真像本来就没此IC.

再次回到图纸看.并对着主板,如图,板上找到了双场管AP4232BGM,再也找不到充电IC isl6255,而看图纸此IC唯一一个信号是给IO的.ADT3_SEL#,这么明显的问题我还真太相信客户说没修过了...
汗了大半天...
补上6255通电...

大短路!!!!!!!DC处的AO4807L热...,
下了AP4232,不短,换上新的!再触发.电流上去了.0.4左右.外接,不显.......
题外话,三星的板子有个debug,我太喜欢了,呵 呵!

上波,有波了.直接接屏,显了,哈哈哈.再上电池,又大短...直接打了新上的AP4232,通了...再次换上.并打了电池,没电也没短路.再上.正常如图进系统!

不过,键盘太多键是不听使的!呵呵,至此,三星N148笔记本维修成功,总算找回点信心!

网友(2012-05-05):
这得多收钱啊!就冲客户不说实话,要我直接要他换板

网友:
耐心
我最想知道楼主报他多少K
定一個

网友:
上网本一般0。4就应该亮了

网友A(2012-04-03):
楼主三星的板子上有个DEBUG这个是什么东东?能说明细些不?

网友:
不行换.
..........改板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这个是二修的机器吧? 客户说没修过,其实是修过的,双场馆是坏的,而且充电IC也掉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上波是什么意思?是上电吗?

网友:
碰到这样的客户真是坑爹中

网友B:
二修机得多收点¥才行要不然对不起自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得多收点¥才行要不然对不起自己啊

楼主解释下DEBUG是什么定的

网友(点评):
就是可以接测试卡的地方啊.很多板子如果想接测试卡,要从IO那飞线,IO的脚那么小很难!

网友:
bebug一般在电路板上标有的吗?如果没有怎么找得到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三星的板子上有个DEBUG这个是什么东东?能说明细些不?

是诊断卡接口 上面除了两个电压 一个地其他的都是复位信号 量这个接口就能知道有没有复位

网友:
客户如果说别人没修好 找你的话   你肯定会收它价格高的       这个客户太聪明了   哈哈

是啊。这个用户太神马了

网友C:
上波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这下维修经验值有增加不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波是什么意思?

上示波器吧。。简称上波。。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是主板上有测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示波器吧。。简称上波。。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是主板上有测试点的。

灰常感谢。。。。。。。。。

网友:
上波,有波了.直接接屏,显了,哈哈哈.再上电池,*脏话*...又大短...直接打了新上的AP4232,通了...再次换上.并打了电池,没电也没短路.再上.正常如图进系统!

这段话补时很明白,麻烦LZ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
CPU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
DEBUG是三星的主板测试卡插口LPC总线测试用的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三块了不过不是短路,都是不开机的,我觉得这个本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机器真不好弄啊 没有图纸就更难了

网友:
LDO 3   LDO5 易短路,

网友:
呵呵学习了,努力啊。思路很是清晰啊

网友:
lz 真的运气好。那个 adp set 是适配器检测。ec 上电后 发现无适配器检测 就会拉低 d/c 一个触发信号。相信很多人在修广大机器时候都遇到过。但据我研究。大部分机器都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 ec 未得到 电源芯片发来的 适配器检测信号 则 发出一个信号来关闭隔离。hp g62 和 g42 有这个通病 都是 d/c 信号被 ec 错误型拉低而导致上电掉电,lz 这个案例很有可能也是这样 另外。我查掉电都是把波波 放到2ms 上 直接去测隔离。先排除隔离再说,或者 直接断开 hwpg 信号。就不用这么费心良苦的 去查上电时序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前天修个Y550,只有点位图,没搞出来,退机器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而来

网友:
三星做工现在太差了,上次修到一个,电流到了,0.67A以为不跑U 谁知还少两组电压,没想到少电压,电流也这么大!

网友:
好像有点难懂,什么叫同行送来修的收不到钱,看来楼主做人太老实了,讲真话能混到饭吃吗,只要不违背原则瞎说就可以了

网友:
叼死那客户

网友:
这个DEBUG接口可以接测试卡吗?因为没有示波器,刚查了三星R458机子的图,没有这个接口啊?不是全部三星机都有的吧?

网友:
DEBUG
我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无线网卡那里的?

网友:
你们示波器买的多少钱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客户如实说会死啊

网友:
楼主说的DEBUG是什么啊。。。。

网友:
你不是说硬盘坏了吗?进系统了,你蒙我的吧

网友:
有点 晕了 不过机器是OK了 恭喜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普通的诊断卡么,我的诊断卡很久不用了,一般只有在联想的机器上用用

网友(2012-05-15):
楼主,能传一份图纸,小弟也正修此机,触发到0.23然后不动了。也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