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12-04-03):
我有一个用了大概半年不到的电源。电路没有发现烧过的痕迹。清理灰尘后无法将主板点亮 检测代码为07-00.测电源电压输出偏离在20%以内。打开后,大的滤波电容为200V470uF万用表测量值为174uF左右 换一个同型号电容测量值约为370uF 却无法使用

网友:
换个容量大于原值大电容试试,还有各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二个一样的吧?要一起换的才行的。

网友:
说的不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