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O上面能量到的信号有哪些

楼主(2012-04-03):
谁知道IO上面能量到的信号有哪些  比如说不触发的时候 还有不跑马的时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点笼统了,就不触发的话应该满足6个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与BISO交换数据

网友:
ACIN  ,LID,与BISO交换数据 在哪里 怎么查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