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G945C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4-03):
一945主板,点开机针诊断卡闪一下马上不动,电源风扇无反应测量各组电压无输出,待机手摸桥不热测量晶振两脚为0.2 和0.3V 开机针有3.3V电压 强制开机也无反应,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拔掉CPU12V 四脚插座后能触发

网友:
主板保护了,大部分原因是VCORE电路问题,但是也可能是其他供电引起的

网友:
当然不能强开机了,如果你强开机,那问题就扩大了!
这通电就断电,然后不能再通(要拔掉大电源再通就可以),这种是电压保护了,说明板子电压有短路!你先不接小电源(CPU电压),通看看可不可以正常!不行就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量二极体!不通电的板子你二极本都不打,你还想它开机????

网友:
一定是CPU 供电部分短路了,仔细测量一下 看看是上管短路还是下管短路?

网友:
摘了CPU 测量 CPU 上下管的阻值 估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