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K45A求助

楼主(2012-04-03):
一台清华同方的K45A,具用户说是突然断电,然后就不通电了!
拿来后,发现电源适配器一插上,适配器的灯就熄了,郁闷,机子肯定有短路了
然后就拆开了,结果发现L4这个四脚元件有点奇怪,用万用表一测,发现就这是里对地短路了,拆下L4就不短路了,拆下后测量L4是好滴,于是乎那一块的元件都查了个遍,没结果,因为小弟也是才修笔记本不久,图纸也找不到,找到了也不一定看得懂,不懂装懂是要被雷霹的。于是求助,求教,求师傅!
有图有真像

网友:
我晕,这个L4相当于两个电感一个接负一个接正的。你再仔细量好一点

网友:
楼主,你的桌子够强大,我以为发生火灾呢,这个我遇到过,就是这样的,不是接口问题,正负极测量是短路的,但是插上适配器的确能用。

网友:
这个L4就是适配器进来电压经过的电感吧?你把L4拆下来,就相当于没插适配器一样,电流哪都到不了,肯定是不会短路了!其实这种短路应该比较好找的。基本都是保隔和CPU供电这块有问题!

网友:
上电烧啊

网友:
估计是测量的方向不对!是两两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