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音怎么设置

楼主(2012-04-03):
我的电脑是华硕的笔记本,装的是WIN7的系统。在打开一个音乐播放器和QQ视频聊天时,只听到一个歌曲的声音或是聊天的声音。暂停都是没有用的,只有关闭才可以,问问高手们,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点右下角喇叭图标。

网友:
官方去下载个驱动看下,不行换系统

网友:
用WIN7的到声音属性里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首先,在WIN7的声音属性里设置下,如果还是不行,看你的声卡硬件有没有装对,还不行的话就换个XP的系统试试看,最后如果再不行,那可能就是你的声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不是楼主啊

网友:
声音属性,WIN7有自动减音量

网友:
在声音属性里设置,如果没有那会不会是你搞静音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声卡驱动问题了。到官网上去下载驱动安装肯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右下角,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

网友:
用WIN7的到声音属性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啊

网友:
各位,问题以经解决,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