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电源,带硬盘就是进不去系统。前辈来看看。

楼主(2012-04-03):
           一个杂牌电源,5v待机是5.26。短接ps-on后,5v待机5.29,12v是11.89v,5v是5.11v,3.3v是3.40v,pg灰线5.11v。刚开始觉得5v待机电压高了,就查了光耦稳压这一块,量了7500b12脚电压待机时18.4v,开机是23v多,13,14,15脚电压时4.98v,11.8脚是2.3v换了5vsb附近的16v1000uf的电容,tl431,光耦,7500b查了5vsb的反馈电路里的电阻,每一个都在路量,焊接下量,和色环上的数值一样,还有那个tl431的电容都换了,结果一样5vsb还是5.26v,7500b12脚是18.4v。
      心想是不是这个杂牌电源就这样,就上机试了。第一次没接硬盘,一点就正常开机了。然后带负载量了电压是5vsb升到了5.29v了,12v还是11.89v,5v5.11v,3.3是3.41v,pg5.11v。还有那个电源风扇转的很快,心想估计是12v这一路负载大了,电流大了,风扇转的特快。然后拆下电源把300v高压电容,主开关管的电容50v1000uf【不明白怎么是1000uf】的电容换成50v2200uf。还把12v,5v,3.3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他以前的是16v1000uf,10v1000uf我换成16v2200uf,10v2200uf的。
        最后上机,这次接了硬盘。一开机点亮了,还在电脑bios自检画面上看到了硬盘,结果就卡在显示中断这里,进不去系统了。按小数子键,没死机。在路测电压,和第一次测一样,12v电压风扇一样转速很快,还嘎啦响、{以前短接pson没有这么响的,转速也没这么快的},结果卡在这大概4,5分钟就关机了,再开一样。
        修到这里真的没辙了。请前辈帮我分析下吧。换试机的主机自己的电源可以进系统,一点问题都没。系统和硬盘绝对没问题,这个可以保证。

补充内容 (2012-4-4 19:56):
     错了,不好意思,原来的开关管旁边的加速电容是50v10uf的,后来换成50v47uf的。今天再试了下,找到原因,这个电源没有串口线,找来一根转接串口硬盘线有问题。{原来试机电脑电源有串口硬盘线所以可以进系统}

补充内容 (2012-4-4 20:00):
           这个杂牌电源估计是带负载能力弱,后来我把电容全换了后,问题顺利解决。以前判断5vsb电压高,看来是错误的。

网友:
""主开关管的电容50v1000uf【不明白怎么是1000uf】的电容换成50v2200uf"  楼主这是什么意思呀,是指加速电容吗?电源在那用得着50V2200UF的电容呀?能否拍个图看看用在那里,还有这个电源原来设计的功率应该就是比较小的(杂牌、要节省用料成本嘛),后级的滤波电容顶多有个1500UF就足够了(用了2200U充放电只怕更慢了)。电源的参数是不能随便改的!,从楼主最后的表述象是12V电压上升过多造成保护,可在故障后测7500的4、16脚电压就清楚了。待机5。29V在可误差范围内是可以使用的,要改也是改变TL431的取样电阻才对,楼主就不用乱搞了

网友(点评):
看位置好像确实是加速电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原来的就是用50v1000uf的。要不我明天拍张图,请你看看。后来实测电压没有升高呀?在主机开着的时候测得。那这个电源是不是没问题,本来就是功率小造成的吗?

网友:
50v2200uf。。。。这个电容可够大的。

恩,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你看一下这帖子 两个13007 正常工作时各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8072&page=1#pid4897474 或许对你有点启发

网友: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图, 另外那个50V的电容也真够大的. 我前几天也修了个开机带不动硬盘的.我能确定硬盘无故障, 别的机器试机OK. 最后我查到电源了,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我当时拿起硬盘听了下.感觉硬盘电机转不动, 就换了个电源, 上机测试OK. 后来拆开那个电源看了下., 原来是200V的大电容炸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