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电流问题

楼主(2012-04-03):
本人是新手,最近在研究显示器的问题。就是换灯管问题,17--23寸的两根灯管电流要到多少安才算正常

网友:
劝你没换过最好别换!!因为拆屏很容易就把屏拆坏了!!我就试过一次

网友:
你还别说我第一次拆换灯管换成功了

网友:
如果开机屏幕发红时,就是灯管老化了,以换就好了,没有去测过有多大电流。

一般没有测的,资料说8mA,我们没有高频的交流电流表测.

网友:
17寸的两根0.76安左右,其它的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