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U10B上网本不电流档0.40修复一例

楼主(2012-04-03):
今天修了一个神州U10B上网本 开机电流档0.40  .用示波器测试BIOS有工作。 内存无波。 于是测试各种工作电压。 测试CPU工作电压正常。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桥工作电压正常。但是当测试内存的SPD供电的时候发觉只有2.5V 这个不对呀如图 这个要3.3V才对呀。于是继续查+3V 得知+3V是通过PQ35得来 如图 测试PQ35的D极有3.3V 而S极却只有2.5V 于是怀疑PQ35坏了。在主板上随便找了一个场馆换上后测试PQ35的S极已经有电压了。于是也没有测试G极是否正确。就开机测试。这个时候机器可以点亮了。以为就好了吧。就叫他们把机器装好。。装好后却发现一个问题。机器那个屏接未接电源的时候闪的厉害。接本省的电池却没有问题。并且有时候机器不能识别硬盘。经过反复测试确定还是主板有问题。于是在一次把主板拆开 。由于机器出现有时候不能识别硬盘。在不能识别硬盘的时候硬盘没有转。于是怀疑硬盘供电有问题。那么就开始测试硬盘的供电吧。发觉硬盘的+5VSATA1只有4V的样子如图 而+5VSATA1又是通过+5V得来的。于是测试+5V的电压。发觉也只有4V左右。又是4.5V 有时候只有3.5V 当只有3.5V的时候就不能识别硬盘。当电压有4.5V的时候就可以识别硬盘。但是屏用外接电源的时候就闪屏。看来问题就再这儿了。通过查找。得知 +5V是通过PQ18得来 这次我也是直接换了那个PQ18 .可是这次不管我怎么还。那个电压都不能达到5V  。看来这个不应该是场馆的问题应该是G极电压不够引起的吧。于是测试G极电压。发觉也只有5V 明显偏低。  这个电压导通+3V可以 但是要用来导通+5V 肯定就不够看了。于是开始检查MAIND线路。通过查找。得知MAIND是这样得来的。如图 测试PR128阻值正常。并且。+10V 电压也正常。 于是怀疑PQ29软击穿。换了过后。问题依旧。这次火大了。直接把那个PR128的电阻换成一个102的电阻上去。。在测试MAIND的电压。已经有9点多V了。+5V电压也有了。 装好机器后测试了2个小时 接外接电源也没有出现闪屏。也没有出现不能识别硬盘的故障了。到此该机器修复附上U10B图。这个不好找

网友:
电阻换小了,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啊?有没有测下这个管子是不是有不完全导通,问题还是没有完美解决

网友:
你很仔细啊!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修好了,楼主还是很强的。

网友:
这个MAIND肯定还会有去别的地方,给拉低了,可能楼主偷懒了,呵呵 。

网友:
上次有台联想,不定时认硬盘,供电从5V降到4V,然后又升上去

网友(2012-07-12):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谢谢。

网友:
G极的驱动电压不够啊。

网友:
LZ,问题没有完美解决啊!MAIND就开启那么几个电压,依次序断开每一路的开启供电,应该能找到问题根源!LZ投篮了!

网友:
真细心啊。我一直用神舟笔记本,不知道楼主还有神舟的什么图纸?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思路的、

网友:
牛逼  很透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