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电源板5v输出一直在跳变

楼主(2012-04-03):
如题       用万用表测5v输出电压3。4v  4.3v    5.3v  6.3v之间跳变    断开高压供电还是     断开反馈还是    换输出电容    加焊d
c  t   等  还是跳    怎么回事啊   高手们说说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笔记本上1.05v的pg  2.25v正常么

谢谢!!!!!!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检查下,多半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
这好办啊,弄个7805从12v接过去就是了,反正12v是供电,不过7805发热好像不小,你查查有其他好管吗,还有那个pg不好说,得看具体位置,有的是高电位触发用的,到了3v都不要紧

网友:
换反馈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5V跳变换开关管和PWM芯片

网友:
PG 2.25,高电位有效,可以按正常来维修

网友:
哥们   今儿个开关管和pwm  ic  电压是不跳了  可也不输出了      但我测开关管g级一开始有2.xv电压   可5s后没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滤波c  和开关管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啊

网友:
确认换上的件没有问题,查开关管和PWM芯片周围电路,2点几V,特别注意过流电阻

网友:
查反馈线路...把光藕换掉 看看

网友:
跳变一般换IC 很电容。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84-1-1.html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电路的光耦啊!

网友:
老大怎么回换IC没有电压了 跳变一般都是IC有问题 老大你确定换的是同型号的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