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烦人的就是植球了

楼主(2012-04-03):
我用的是植球台 每次去掉钢网都会偏 加热后连锡 乱跑。最后只好用两片网吧芯夹在中间直接加热好麻烦。想起来要植株就要抓狂。

网友:
慢慢学好经验吧,开始都是那样

网友:
感觉换IO芯片对新手也是不小的考验

网友:
我也是最討厭做這個事。換IO沒什麼的。

网友:
我觉得还好,最烦没脚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植的好大的珠嘛,0,5以上的还是不要喊难啊

网友:
换可直接加热的钢网.....................

网友:
      植球很难吗?我倒是觉得植球挺好玩的,太小的没搞过,0.45左右的都很容易。我也是用植球台,但是下面用锡浆固定了球,拿去钢网球不会动。加温的时候,球也没有融化,锡浆的融点低,先固化将球焊在了焊盘上。所以,即使球放得不是很准,只要偏差不是很大,锡浆固化时也会把它给拉过来。加温时看着球一排排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移动、下沉,十分有趣受用。。

网友:
有钢网还抓狂?  遇上没钢网的那才抓狂……

网友:
前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植球,也没有你说的什么台子,植了四五个小时,重置了45次,总算弄好了

网友A:
呵呵,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的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熟能生巧嘛~!

网友:
最麻烦就是加热后拿开钢丝那一步了。最容易脱珠的。

网友B:
师傅您好!
    我植锡球就是植不好,感觉费了力还失败。请问锡浆怎样使用?是像刷助焊剂一样刷在芯片上吗?还是怎样……?请师傅把你的具体操作步骤介绍给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您好!
    我植锡球就是植不好,感觉费了力还失败。请问锡浆怎样使用?是像刷助焊剂一样刷在芯片上 ...

        这个植球台用的是专用网,每种芯片用两块一样的钢网,一个眼比较小,另一个大。两片钢网分别装在两个一样的上座中。芯片固定在下座上。眼小的先套上去刷锡浆,然后拿下来,芯片只在焊盘上有一点点锡浆,然后套上眼大的钢网,撒一堆球,筛一筛,球就基本上自动对位了,接着将多余的球倒出来,稍稍整理一下,补一下,(弄得好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即可将这个眼大的钢网取下。这时候锡浆就如同胶水将球分别粘在了焊盘上,加温我是用风枪,从芯片角部开始逐步推进。因为锡浆的颜色和球有点区别,所以很清楚地看到锡浆先那么一收缩,球会随之动一下或者往下一沉,就代表好了,拿着风枪的手即可往前移动,看着球一偏偏沉下直到全部完成,整个加温过程也就30秒左右。
     这套装置的价格要高一点,但是我试过很多种都不如它理想。而且好处是摆球速度快,不浪费球。多余的球不需要清洗,仍旧可用。再说很多芯片虽然型号不一样,底部球的排列却是相同的,可以通用。所以只要几种就可以了。尤其是针对那些排列不规则的芯片,无法用万用钢网来做,只能专用网。
     这样叙述是否说得明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有一点补充。开始时要两块钢网分别对位固定,固定后做多少芯片都不需要再动了。如果要换一种芯片,则需要换钢网,重新对位。锡浆时间长了会干,这样钢网就需要清洗。在一天中你做多少都不用清洗钢网,如果隔了一天则要清洗干净才能再用。因此我现在都是集中一种芯片后一起做,这样效率高。我的动作不算快,也比较小心眼,总要左右顾盼才敢放心,大约从摆球到植好在5分钟左右做一个。

网友:
估计我的焊油太差了45元的 根本粘不住

网友:
这个用论坛直营店的559就很好用

网友:
这练手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的

熟了就可 以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