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游戏大厅很卡

楼主(2012-04-03):
电脑重新装系统后,到游戏大厅还可以,安装了USB接口驱动和一个芯片组驱动后就很卡,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网速也有问题吧

网友:
网速没问题的话,看看CPU使用率高不高。用360扫扫

网友A:
你的内存是几代的,如果是旧代的,那换新代的试试或卸载已安装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存是几代的,如果是旧代的,那换新代的试试或卸载已安装的驱动试试

去年买的笔记本。

网友:
你网速问题!要不就是RP问题您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