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进QQ牧场自动断电

楼主(2012-04-03):
我有块精英945GZT-M主板,上网看电影之类的都可以,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可是一旦进QQ牧场,一分钟不到就自动断电了,用的是集成显卡,驱动之类的都正常的,换个主板就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2-4-6 17:05):
系统重装过好几次了,偶尔还会出现刚开机就断电的现象,换的主板是G31的,一点问题都没有,bios重置过了,现象照旧

补充内容 (2012-4-6 17:07):
温度不高,有的时候40几度就断电了,基本上是CPU还是集成显卡要全功率运作时,就会出现死机或断电的现象

网友:
系统重新做下看看!!

网友:
把硬件加速关掉试试

网友:
换的是同品牌同型号的主板吗?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软件问题引起的。   在快断电的时候看看电脑的温度有不正常的吗?
还有换个浏览器  系统  试试

网友:
BIOS问题或是桥虚焊

网友:
支持二楼,先按照二楼的操作,不行就换浏览器,换系统!

网友:
看看进qq农场的温度

网友:
进农场后cpu是百分百运行的,检查你的cpu散热及cpu供电,cpu供电的电容什么的,特别是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猜可能是虚焊,但是不是很要请高手来判断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