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长城M9WE1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4-03):
                   今天老师给了块坏显示器电源板练维修。

         拿过来,正反面看了看板子,高压包有明显烧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有断开,就先把高压包给换了。
换好后又量了一下,保险,全桥,开关管,都正常。上电测试,没有12v 5v输出。测开关管G极,无电压
,测供电脚有电压,又测输出脚与开关管G极串连的元器件,阻值正常,判断PWM芯片坏。又找了一个芯片
换上。再上电测试,哈哈12v 5v出来了。看来电源板真的很好修呀。

网友(点评):
大哥这也叫焊接功底过硬@!!!!!!!!!!!!!!!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的电源芯片好像是OB2269吧,你是原值代换的么

网友(点评):
楼主不要沾沾自喜呀!遇到插电就炸的电源后,再插电时手都颤啊。

网友:
师兄我的运气可不好.插上电.全部都爆了.

网友A:
楼主,你运气咋这么好呢???

网友:
努力吧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运气咋这么好呢???

有一点运气,更多的是经验。

网友:
除了经验还很有实力啊~~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电源板电源IC最容易爆了,仅此炸的面目全非。有时换了OB2269后也是带不起负载。我一直用SG6841来代换的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判断 pwm损坏 各位大侠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