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03):
徐老师修的一块板子,我给拍了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个地方说的不对的,希望同学和同行们能给指正一下,有些地方由于老师太快了,跟不上老师的速度所以万用表上的有些数值不太准确的,好了开始上图:
这是坏的板子

先检测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可以检测的原件,MOS只有一个脚有值,正常。

这是在测保险和整理桥有没有坏,结果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那就上电测了
这里有12V的输出正常,这也说明了pwm是正常的。

这里应该有5V 的电压输出,可是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那就在输出5V的线路上找。

翻过来看发现有两个电容像是鼓包后给按下去了

不管一个字换,再测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把这两个大的二极管也给弄下来,测!哈哈找出来了,原来是这两个二极管给击穿了,二话不说换。

找了两个好的换上

这回这5V出来了,修复完毕,大家尽管来拍砖吧!

补充内容 (2012-4-4 20:39):
感谢“徐州海云弯不张”的指正,我是个新手,是我看录像没看清楚,那有12V输出,只是跳变。

思路很清晰
不对吧,怎么5V对地短路,怎么还能有12V输出呢。难道电源不保护吗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发错了,没用处

网友(点评):
最后没发错,是最后的测试图

网友B:
    是新手嘛?
看你这号的级别都买下来的。。

网友:
还不错,至少比我厉害。

网友:
不错,你那万用表多少钱的,比我的好。

网友(点评):
95的垃圾比送。我的被我仍一边了

网友:
不错,好好学习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爆了又给按下去了,原来的家伙好有才。

版主真是有才..呵呵.电容爆了都可以这样修

网友:
怎么木油图呀,拍的视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嘛?
看你这号的级别都买下来的。。

这是马甲啦,大号都不发这样的贴子啦。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有短路存在不会保护呢???

网友:
其实这组图没多大的意义
就像在维修店里看师傅检测一样
新手看来一头雾水
老手看来就那么回事
这块的关键测试点是哪些
出现在这样的故障一般是哪部分电路有问题
又该从何处入手进而一步步的深入排除故障点
要是再配以更详细的文字说明
这将会是非常好的教程了
期待楼主的力作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
是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有12V无5V这种情况遇到过。具体为什么不保护,我也不明白。但好像也会把12V拉低一点。

网友:
看来好简单啊!

网友:
学员都这么牛叉

网友:
有短路没烧保险?

Yy.
这是后级短路,肯定不会烧了。

网友:
跟个贴 凑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发错了,没用处

错图让我给删掉了,呵呵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牛,这些都是基本的,跑电路图才是难的!我也是个新手

加油吧,哥们儿

网友:
12V都出了 5V没出,不用想换MOS管。

网友:
哦,这个应该 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过 找起来就没那么容易 了

网友:
只要是电压不跳变问题就不难找!

网友C:
等级能代表什么那

网友:
我是刚刚学修显示器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级能代表什么那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多回帖子赚点下载分,呵呵!

网友:
12V应该是没输出的,5V短路,电源部分肯定保护

网友:
12v那不是没有输出是跳变,5V没有输出

网友:
不错,故障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