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2-04-03):
一台苹果A1278进水  芯片组是HM65  拆机清理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后加电测试电源头上的指示灯亮  无3V 5V  此机待机芯片是51125 测16脚供电为0.96V太低了

继续查图纸发现到 D6990发现PPBUS_G3H只有0.96V    PPDCIN_S5_P3V42G3H 为14.19V    PPVIN_G3H_P3V42G3H为 13.80V

图纸上看是PPBUS_G3H 应该 是51125的供电   查资料看好像苹果机器要有个3.42V
产生3.42V的芯片是PM6640

测 这个芯片的各脚电压发再 7脚 13.8V    3脚12.5V    4脚13.8V    2,8脚 2.48V
6脚P3V42G3H_SW  为0V
6脚没电压不对啊!现在有两个问题 PPBUS_G3H和P3V42G3H_SW  这两个电压应该先有那个才对啊?

老大,把图纸贡献出来吧
苹果进水断线的多 还有I/O也坏的多

网友:
看图U6990是先有PPBUS_G3H的呀

网友A:
可以断开6脚后的负载,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好像是给EC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断开6脚后的负载,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好像是给EC供电的吧

嗯,P3V42G3H_SW  是给E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断开6脚后的负载,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好像是给EC供电的吧

断开了,还是没P3V42G3H_SW电压     6640第9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要插电池才开机的,楼主插了电池没有

网友:
忠心恳求楼主能否发上这个机器的BIOS,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被人拆了BIOS,如果楼主发个BIOS我希望跟楼主共同修好此机!
顺便帮忙看看BIOS芯片型号,谢谢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我以前拆过一个苹果,是一款老本。拆了半个多小时,只是把最外面的壳拆下来了。里面还有一层,都没找到下手的地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高低端管有问题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起来的时间都长

网友B:
恳请论坛里的高手们帮我分析下ISL6259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大家帮帮忙好不

网友:
楼主  可否帮忙看下你那MIC的排线的排序?我这边拔出来 坏掉!

网友(2012-05-04):
楼主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没,有的话加我QQ578317161给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恳请论坛里的高手们帮我分析下ISL6259的工作条件

此芯片为充电芯片,电池检测电压,适配器检测电压,  其他还不太清楚,希望补充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具体说一下

网友:
我有料板的。我换了新主板

网友:
我的好像是I5的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了,客户拿手了,在这里特别感谢8楼 whdiy  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