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加焊失败又重植锡球重焊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2-04-04):
一块YETON AN68 S 盈通主板,是单桥AM2,先的故障是不上内存测试卡跑C1,上内存跑C1。加焊单桥,因没有实践经验,加热碰桥连锡,重植锡球焊回,这时候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假负载上没有PG信号(约1。5V电压),其它电压都有。
    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我的焊接技术不到位造成的这种原因,望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换芯片还不行就得考虑下你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是芯片坏的了。人要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谢谢2号、3号的判断回复。
    我的焊接技术确实不行,得好好的练习练习。加热的温度和时间没有经验积累,植锡球也植不好。谢谢两位。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多练习

网友:
。高手都是踏着无数尸体上来的

网友:
     可以再次重新植锡试试,注意不要温度太高 也不要让温度一次到位!把芯片定好位就不要再动了,不要像有的所谓高手们说的那样等温度到了以后用镊子推芯片,让它动一下,如果没经验千万不要这样做!

网友:
你在焊接时控制温度是多高,高了的话桥就会挂的,要是这些没有问题的话,就从新做一遍试试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