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9黑屏故障

楼主(2012-04-04):
  今天接到一台190ew9的显示器,故障为黑屏。拿来的时候大概是用了20分钟以后黑屏;但显示器的指示灯还是亮绿灯.这是飞利浦的通病。应该就是灯管问题。拆机;拿下来测量灯管好坏。发现灯管是好的,管它3721到最后还是把四根灯管更换。通电测试。他是马上开机过了飞利浦的LOGO就黑了,但是指示灯还是亮的。本人是新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当显示器的屏不与驱动板相接(也就是不拆排线)开机灯管一直是亮的

网友:
估计驱动板IC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
屏背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也要注意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开关键漏电也会黑屏的,换个试试

网友:
好的换的试一试吧

网友:
我之前修到过一个三星的显示器有类似故障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换个屏线试一试,不是的话就是解码板坏了,换个解码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