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 维修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简单故障

楼主(2012-04-04):
今天实战维修电源高压一体板,从一箱子板子里找了块长相好的。目测没有元件烧或者鼓包等。接着开始打值测量保险,桥堆,二极管等是否存在短路,都很正常。上电测量220v输入正常,300v桥输出也正常,pwm芯片的启动供电正常,无持续供电。没有12v,5v的输出。断电,给大电容放电,测量pwm芯片周边的电阻和二级管。发现pwm芯片8脚输出控制场管工作的二极管坏,更换再上电输出12v,5v正常。

网友:
一般二极管跟前的电容也容易坏哦。

网友:
这板咋一看像是宏基的呀,优派显示器上用的就这个样

网友:
是和R6并联的二极管坏了吗,这个坏不论是开路、变值或者是短路都不会造成电源部分的不工作。这个二极管是给芯片送至开关管的脉冲做“整容”用的,拆掉它也没有事。这个电源板是不是不稳定问题呢。

网友:
这上的PWM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什么牌子纸上不是写着的吗

网友:
长城的电源板,做工真的不咋地,本人修了好几个都是5v 12v没有输出~!

网友:
我也只能说是不咋地,老师整了100来块来给我们折腾。有的板直接是保险,桥,开关管,电源ic啥的都烧掉。

网友:
Great wall 好象是长城的扳子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 ,我又学习了 。

网友:
pwm坏了没办法查 呀 你知道你们是用啥测量的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