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献礼~简述海尔C600笔记本不认硬盘加急维修!

楼主(2012-04-04):
先说说题外话!
修电器也要看心情和灵感!今天灵感特别好!一大早起床就精神奕奕!有一股秒杀的动力!郁闷了多天,今天该写上句号了!
回厂后立刻拿起寄过来多天没有修好的两块MCB,灵感一来两个小时秒杀掉,1600元进袋!过程就不说了,钱送多了不好!

言归正传!
中午朋友打电话来说有一台海尔C600本本不认硬盘需要修理,还说明天就要拿!我就答应下班后过去取尽快修理!下班后过去取了裸板和硬盘就回铺位检查了,经过大概10分钟就确定了问题所在,原因是时钟IC没有正确输出需要的SATA时钟!因为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所以根本不会有这些备件,唯有立刻上淘宝找,但想到清明放假很多店铺都休息了,所以又托汕头的朋友找当地的店购买,但还是没有找到,不过他帮忙找到了深圳一家淘宝店说有货并且能发货!立刻拍下两个!希望来得及!

事情总是多变的!后来接了朋友的电话说明天早上上山打鸟!那样的话必须要今晚给修好交货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总不能让相信我的人失望!因为这样,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应急方法!请继续往下看!
思路很简单,SATA时钟用的是100M,PCI-E等也是100M,我就把PCI-E的时钟借给SATA用一下!
具体看图说话吧!
开机人不到启动设备:

听听硬盘有没有转动,结果是安静地躺着!先查查5V供电~正常的!这样的话不是南桥就是SATA时钟问题了!
找到了时钟IC RTM870T-690,48和49脚就是SATA时钟脚,先用表量一下电压,都是0.49V左右,应该算正常的,心顿时凉了一半!再用波波看看波形,嘿嘿~!有问题了,正常100M的正弦波变成了杂乱的80M波形!补焊时钟IC,结果不变!就这样确定了故障零件!灵感真的很管用!

晚饭回来后用我上面说的方法把33和34脚的PCI-E VGA时钟飞线给SATA用!通电后立刻感觉到了硬盘转动起来,接上显示器已经能看到系统引导!

然后就叫朋友把外壳拿过来装机交货!明天可以开心玩咯~~!

祝清明快乐!

最后晒晒新到的会另人流口水工具,估计没有多少人舍得买!

楼主不是专业修电脑的,但是修电脑水平很专业

网友:
怎么还用的扳手了呢?修的是汽车吧!!

网友:
一点半还在编辑帖子 够辛苦的  但是这样借时钟的话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强,LZ太强焊了,不知道楼主主要是维修什么的啊,下面的工具在笔记本上除了那个剪刀能用上别的好像都用不上啊,呵呵!

网友:
这工具不是用在笔记本上的吧

网友:
史丹利复合肥

网友:
好像笔记本上面没有那么大的螺丝吧

网友:
台式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没时钟硬盘不转!

网友:
楼主是修什么的哪,,,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很强焊啊,,

网友:
时钟问题还真容易忽略,一般都是下意识考虑南桥,值得注意

网友:
有点意思,直得学习

网友A:
楼主啊,你真是我的偶像啊,不是专业的都这么牛叉,敢问楼主做那块维修的,修2个1600,倒,什么报价啊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很强悍,多少钱呀,哪买的

网友C:
检修流程是永恒的,万变不离其宗;灵感是昙花一现的,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靠不住的。那些工具因为用不到当然就不用买啦。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真是我的偶像啊,不是专业的都这么牛叉,敢问楼主做那块维修的,修2个1600,倒,什么报价啊

当然不是电脑的啦!工控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很强悍,多少钱呀,哪买的

便宜货而已,普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修流程是永恒的,万变不离其宗;灵感是昙花一现的,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靠不住的。那些工具因为用不到当 ...

其实我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用也是帮朋友而已!
检修流程是一定的!思路是灵活的!如果心情不好没有灵感你就没有灵活的思路!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硬盘和PCI-E都用100M的时钟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

为什么有供电,硬盘不转就必须是时钟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是电脑的啦!工控类的!

那么这个你也懂啊

网友:
楼主好像是修工控的吧,

网友:
这样修的也说自己不专业??

网友:
LZ这工具,早在最后展示的时候,我就眼馋了:那万用表,那示波器...

网友:
呵呵,有时间还得去工厂学段时间。

网友:
楼猪  你太强大了。如果PCI—E 没闲置的话  这样借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E:
楼主我想去你的工厂 行不

网友:
lz是干什么的用那么大的工具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福禄克表

网友F:
楼主这装备真专业
顺便问下修什么两块主板MCB就1600进口袋了,钱来的真快啊

网友:
讲解得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
你的设备都是顶级的吧   想法不错 借个时钟    100m那个是给南桥的的sata 区块的吧

网友:
楼主万事通 呀    啥都想整整

网友:
我也有,那种波波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方向感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装备真专业
顺便问下修什么两块主板MCB就1600进口袋了,钱来的真快啊

工控板,MCB是必佳乐GAMMAX纺织机的控制中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去你的工厂 行不

收!你能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你能干什么?

1年多了修主板的 液晶什么  我现在想学笔记本  不知道你能带我不

网友:
C600 传说中的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