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花屏,帮忙分析下各位老大

楼主(2012-04-04):
一台联想E40 三A构架的机子 客户送修的时候是花屏,心想肯定很简单 就果断的报价了,换显卡300。我自己有个这样的测试显卡换上去还是花屏我想会不会是我放太久了。我就果断的去订了两个显卡芯片(216-0774009)换第一个上去的时候黑屏心想会不会是新显卡问题,在换第二个上去还是黑屏我想这也太那个了,我都有过怀疑是不是卖芯片的给我的芯片质量有问题。只好把原先第一个换下的蛮拿去重植在换上去试试,结果换上去开机是开了,只是还是花屏,后面显存也加焊了还是花屏。CPU是AM340的。不知道这个U会不会也会引起花屏啊。
上个花屏图给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下啊 这个是外接的图像

网友:
换显存试试,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最好换个U 试一下,amd的U 在台式机上遇到过,花屏的现象

网友A:
这种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可能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座有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要不换跟内存试下。。。。。

网友:
花的很有规律啊,显存大点吧

网友:
独显的本,花屏好像还没碰到过跟内存有关的!也许显存有问题了吧?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换了一个还花就不应该再继续怀疑芯片的问题了,可以查查显卡显存供电,显存是否不良,内存供电波形等,还有这种AMD的处理器质量是不咋的,有料板就换个试试

网友:
看图只是花,字体都完整。不像是显存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主把显存芯片换了  加焊一下GPU芯片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是不是外部电路掉元件了   感觉你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都换了 那么多显卡了

网友:
我看还是显存的问题,你还是换显存看看吧

网友:
显存的机率要大一些

网友:
内存,CPU,看看呢

网友:
加焊不好,就换显存,

网友:
建议楼主把显存换了试一下,另外,虽然概率不大,也要检查一下屏和屏线。反正显卡 显存 屏 屏线,内存,应该不会有其他了。

网友:
AMD处理器花屏几率有点大~!建议换一个

网友:
百分80是显存的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比较大,等待答案。

网友:
同意此说法

网友:
显卡没问题了,查查供电吧

网友:
显存    重植试试

网友:
严格按照维修检测流程办,外接测试了吗?先去看看花屏检测流程吧

网友:
两个新显卡都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花屏的电脑是,显卡换过,显存换过两个(总共是4个显存的)还是行,所以就放在哪儿类,呵呵

网友:
来的时候也是花屏吗 这种花屏是显存有问题 但并不一定是显存本身最好先查外围显存外围

网友:
apu时代的机器,apu就是显卡和cpu了,看看吧

网友:
显卡的工作调价正常不

网友:
明显的显存那边 显存发烫吗 掉件没?

网友:
观望中,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怎么搞都是花屏   我之前搞的是ACER的   真的令人崩溃啊  这样子   显卡  显存都植过了  内存  U都换了  还是那样  怎么那么坑爹呢     我都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
换显存,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 显存坏了  去确认

网友:
显存一般要换,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我看像是显卡问题,不过你先换个CPU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换显存试下   显存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有点怀疑不是显存和显卡方面的问题,扩展下思路,仔细查下其它方面有没有明显的疑点

网友:
估计显存要取下来重置,这板子做显卡做多了就坏了

网友:
真的没思路了 显存也都做了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样花屏,难道显存真的坏了?

网友:
曾经试过
有几率是U的问题AMD的

网友:
楼主,这机器还在吗,建议先换显存,另外麻烦楼主可不可以备份一下u15 的资料啊

网友:
跑一下显存测试软件,,这个不知道支持不

网友:
问题修复了没

网友:
显存四个都换过了,显存1.5V GPU供电正常,DRAM_RST_M都正常,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样的花屏啊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一样的 花

网友:
此机子已经修好了,问题是出在显存到显卡的一根线断了。原先没注意看因为有机子,后面用放大镜找到了。。谢谢兄弟们的分析与帮忙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