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讯如何多台电脑同时上网?

楼主(2012-04-04):
请教高手一问题。就是一单位宿舍里,每间宿舍只有一根网线拉进来。但这宿舍里却有多台电脑,想请教下如何能同时上网。路由器该如何设置。在百度也看过许多方法。但总不是那么回事,谁有最直接简单的办法,还请赐教。。

网友:
有个路由器就可以了不用设置什么  和交换机一样

网友(点评):
和交换机一样。那是用同一账号上网吗?

网友(点评):
我怎么试过就是不行呢。就是上不去呢

网友:
你学校给的网线是不是擦上就可以上网了嘛  如果是那我说的就应该可以 你网线擦在1234口上

网友:
那要看你是怎样的接入方式了,如果不用拨号,等验证的话,简单点买个交换机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要把闪讯连接上以后才可以上网的

网友:
那你的闪讯是什么呢?可能地域不同,我还不明白你说的闪讯是什么。
在网上看了一下,闪讯是一个软件,如果那样,你可以试一下,网线接进来路由器,一般路由器上有一个WAN,4个LAN口,那么你把接进来的线接到WAN口上,其它的电脑接LAN口上,然后你进入路由器,把里面的广域网设置上选DHCP(又名:动态IP),然后你有一台机上网,开那个闪讯,这样其他电脑看能不能上。
由于我不知道你说的闪讯是什么,那只有这样先试试了。

网友:
如果再不行的话,干脆拿一台电脑来做主,做成双网卡,一个网卡接那外线,另一张接交换机,这样其他电脑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多动一下手就有了,百度或者谷歌,随处可见,具体网址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7265090100kjp8.html

网友:
大家什么看法?我先支持hyjyw8.com
banwenpingw.net
banwenpingw.org
bwpjyw.com
szbstedu.com
zyedu100.com

yheduw.com|买真文凭

网友:
干脆拿一台电脑来做主,做成双网卡

网友:
一个电脑,双网卡!肯定解决

网友(2012-05-30):
做成双网卡开始不行的啊,因为现在电信在大学宿舍里一般是安装自带的拨号软件才可以上网啊,像“闪讯”,“校园E信”这样的软件就是限制共享上网的啊 ,其实就是电信的像赚钱,只要这些软件有文件出错就上不了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