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2-04-04):
原来有两个帖子是我发表关于新装机不定时蓝屏的,这次索性把自己主机拿去还是蓝屏,第一个主机在客户家拿回店里还蓝屏,是电压,还是线路,还是病毒,难道不会他家是蓝屏生产基地。。。。(自己主机没有问题一直在用)

网友:
你就说些拿去拿回的,你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
来回路上颠簸,说不准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A:
这么执着啊,还不退钱退机器?如果是我我就不修了.再说了,一直让你说机器的所有配置品牌,你一直不说 怎么帮你?

网友:
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你的主板是 p8h61 lx

网友:
配置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问题电脑拿他家就蓝屏不论什么电脑

网友:
更奇怪的是只要去他家拿回来,也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执着啊,还不退钱退机器?如果是我我就不修了.再说了,一直让你说机器的所有配置品牌,你一直不说 怎么帮你 ...

配置已经不重要,不论什么电脑拿去蓝屏,拿回来也蓝屏。是不定时蓝屏。

网友:
会不会的他的电压有问题~ 以前也遇到老重启,系统坏的事情

网友A:
你不说配置只说故障那等于是没问也没说啊 有必要那么遮掩吗

网友:
是不是哪里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配置只说故障那等于是没问也没说啊 有必要那么遮掩吗

G620+H61+4G航嘉win7所有硬件换三遍了 ,把我的2120拿去也蓝,店里单核电脑拿去也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G620+H61+4G航嘉win7所有硬件换三遍了 ,把我的2120拿去也蓝,店里单核电脑拿去也蓝

你肯定问什么H61我回答 铭瑄的 华硕的梅捷的,V星的。。
什么内存 我回答 金士顿的2G*2  ,4G威刚 2*2G,4G,梅塞波。。。

网友:
你没让客户在路上试试,也许在路上不蓝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问什么H61我回答 铭瑄的 华硕的梅捷的,V星的。。
什么内存 我回答 金士顿的2G*2  ,4G威刚 2*2G ...

这是所有配置吗?
主板 cpu\
内存卡
机箱
电源

网友C:
考虑下你那个客户家的使用环境吧,会不会接电脑的插排上还同时接着其他一些大功率电器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有配置吗?
主板 cpu\
内存卡

换我店里 二手主机也是这样,所有二手主机一直正常,还需要回报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你那个客户家的使用环境吧,会不会接电脑的插排上还同时接着其他一些大功率电器设备啊

非常有可能,电压不稳

网友:
遇到问题了···········这个还没遇到过·····估计是电压问题,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