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维修LA-3261P

楼主(2012-04-04):
l            Model & S/N : LA-3261P Name:黄绍智
l            Issue Open Date: 2012/4/4
l            分析过程:
l            电流0.056A 不上电
l            量+3valwp +5valwp有 量测南桥与SMC震荡也OK
l            量测KBC1070 116PIN ADP_ID为高2.2V,正常要为低!ADP_ID由
l            LM393M_SO8比较出来,测量2PIN1.5V 3PIN2.2V ADP_SIGNAL要为5.8V 怀疑LM393本体不良,更换后测量3PIN 5.8V 2PIN 1.5V 2PIN 还是不正常,拆下分压电阻测量PR224 100K(正常22.6K) PR236 0K(10K) 异常,更换后1PIN ADP_ID 为低电平。
电路参考:

网友:
撸管大师,你现在实地吗??学的不错吧。

网友:
,精辟

清明节都来了,怎么这么短啊,精辟!~

网友:
ADP_ID什么信号啊,能说明下么

网友:
电阻短路没听说过,基地都是人才呀,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ADP_ID 为低电平?有没有搞错?如果ADP_SIGNAL为5.8V除非VIN低于18.5V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为什么是低电平?ADP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