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N15235 诊断卡跑到6E 自动断电神马情况 ?

楼主(2012-04-04):
有图有真相

是BIOS 么?  还是温控电路  还是什么别的  一般开机跑到这里 马上就断电  有的时候可以跑到7F   (键盘)

网友:
楼主CPU过了没有            掉电可能少电压吧   好好查查供电

网友A:
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CPU  绝对过了 因为 到2b 以后 会提示显卡报警(没插显卡)在然后就 6E 了 然后直接掉电

显示已经有显示了  很快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可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  不插CPU 4P  主板不会掉电

还有就是 跑吗跑到哪里不重要  只要到  2B 以后才会掉一般是显示一下 接着就断电了

是哪里保护了 大鸟给点建议啊 没思路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或风扇没有充分接触CPU

网友B:
CPU散热是一个问题、再者就是哪虚汗、或者有哪一个小件不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散热是一个问题、再者就是哪虚汗、或者有哪一个小件不稳造成的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 我还怀疑IO 芯片  应该是带温控芯片的吧

网友:
主板是单桥的吧???可以考虑下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看看

CPU  绝对没有问题  专门试
机用的

网友:
这么多可能,就是没专家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桥温度,CPU,内存都换一下,应该排除BIOS的问题,COMS清除一下,掉电的时候在显示检测什么,内存还是显卡.

CPU 内存 都是 试机用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