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8掉电问题

楼主(2012-04-04):
开机后20秒左右就掉电····

没接硬盘···排除问题过高·····

有没有人遇到过····
怎么查····

网友:
先查供电呗

网友:
插测试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另外断电前是否点亮屏幕了?

网友:
掉电通常是缺某组电压引起的,查个组供电先。

网友:
刷了BIOS  不开机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