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tl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2-04-04):
那位大虾能给分析下这图上电图纸

网友:
学习了。其他地方也看过类似的。

网友:
上电时序啊 ,1-17顺序

网友:
从一到七  是上电顺序

网友:
一般般还不错了

网友:
比较适合我这种新手啊,看的懂一点点

网友:
INTEL的板子采用SB加IO(SIO)的开机触发形式,第一步是待机下sb需要的4个电压得满足晶振得起振,这样才能满足开机的条件,ATX5VSB经过芯片加MOS管或比较器加场管或三端稳压器产生3vSB,第二部按下开关{短接PWSW}键,发送rsmrst HLH给SB,SB给IO  PWRBTN信号,IO又给SB  ioPWRBTN信号,,,SB发出SLP信号给IO控制它发出信号PS ON 信号拉低ATX14脚电压。ATX开始全面工作。300到500毫秒后,ATX第8脚发出PWROK信号给IO,IO又把此信号给SB和NB,和CPU。之后 产生VTTPWROK给CPU,CPU产生VTTOK信号给VRM电源管理芯片开启其工作输出VCOE给CP供电。VRM又产生VRMPWRPG给南桥,sb收到后又打出此信号给cpu,告诉cpu sb工作正常。然后sb发出复位信号,pltrst和pcirst,分别给io和nb.和pci15脚,nb又发给cpu  cpurst,,,cpu复位完成后。。整版的硬启动完成,,,,有不足的地方请指出来啊。。。

网友:
这图上已经把上电的时序过程写的很清楚了,再描述无非就是把图形文字化,多多记下就行了。

网友:
不见得每个芯片组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很好的图、
学习了

网友:
图很给力,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 以后好好研究下 提高技术

网友:
这张图好像在那里 看过/

网友:
常上来看看,有收获呀!

网友:
台式机的吧

网友:
上电时序多看看就会懂的了  多了解下  论坛里很多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3v_bat rtc_rst# 32.768k +3vsb pwrbtn# slp_s4# s3# pson# 12v 5v 3v +vttcpu +vttpwrgd +vid vcore
vrmpwrgd atxok cpupwrgd pltrst# pcirst# cpurst#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上电时序,学习了。。。

网友:
这么明显还用分析啊,都标的有顺序

网友:
在来写amd的啊

网友:
初学者  看不懂啊

网友:
半知半解、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有没有别的品牌的多发几个不一样的来吧!谢谢

网友:
最好的是去Intel网站下载对应芯片组的datasheet或者EDS,有整个详细的时序图,并且都很直观,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2012-09-06):
不错 图很给力!   简单明了!!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