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 SE

楼主(2012-04-04):
华硕 P5K SE 开机几秒钟断电 有开机 重复 测试卡跑DO 怀疑是内存供电 换了供电管 还是那问题 求解
华硕

网友:
什么叫怀疑是内存供电?供电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的板子缺供电或者内存不过是会断电的!
同意楼主:
4.0
shat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