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多相供电

楼主(2012-04-04):
谁能给分析下这个图

网友:
有感于“CPU多相供电”,此相非那相,原来这里的“相”就等同于“路”,先贤能想出这种叫法真是有才。。。。

网友:
没有什么好说的,开关管控制12v电压的导通时间来输出cpu需要的电压

网友:
3组管子轮流导通输出CPU_VCC

网友:
主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多个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多个MOS管导通产生一个低电压大电流的电给CPU供电。一般段缘管理芯片易坏,MOS管易坏。

网友:
图上标注的很明显  一个大的电源管理 同时去管理3个小的IC   再由3个小IC去驱动场管  其他的 都是电压反馈

网友:
修电脑的 这个电路是必学的吧 怎么楼主不懂

网友:
一个大的电源管理 同时去管理3个小的IC   再由3个小IC去驱动场管  其他的 都是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