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wg+ 画闪

楼主(2012-04-04):
产品类型:LCD 故障现象:画闪
对外机种名:2219Vwg+                      PCB板号:715G3289-1
电路原理图和不良现象图片: 不良点位:主板过孔不良

分析检修:
1、从该型号显示器电路结构来看,应该主板DC/DC部分(其它型号的显示器该部分电路在PANEL上面) 故障。测试该部分各组主输出
VDDA、VGL、VGH电压发现均偏离正常是的实际测量值。因此确定是该DC/DC部分工作不正常。
2、各主输出电压均偏离正常值,首先应该考虑,U703芯片的公共控制部分。当测量到R737上端时发现比正常值高出1V达6.3V,R734
左端比正常值高出0.3V,因此说明Q706工作不正常。进一步测量发现Q706的G的端电压几乎为0V,U401第67pin外接的R469输出端电压
是1.28V属于正常。断电测量R469输出端至Q706的G的端阻值达到兆欧接近无穷大,将该线路用一导线连接后通电显示器显示画面正常。
加温老化测试OK,因此分析主板过孔不良不良。
3、顺便提一下,C733漏电会造成画异(画面发白),R737上端电压明显低于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