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 CPU不工作 电流在0.5 上下 不稳定

楼主(2012-04-04):
手里有一个三星R70  顾客拿来的时候是花屏  加焊显卡故障排除。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花屏了  跟客户商量让换改良显卡   显卡芯片型号是 G86-770-A2   把芯片换上就是这样了 CPU不工作了,CPU供电 电压出不来,供电芯片都换过,还是一样,求高手帮助   ( G84-600-A2 的改良显卡是不是G86-770-A2呢  )

网友:
如果是更换 G86-770-A2造成的CPU不供电,只能先拆除这个显卡芯片再通电试试,没显卡芯片是不会亮机,但是一定会有CPU供电的!另外你所说的这两款显卡芯片貌似不能代替!

网友: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吗?也许有一组PG信号没出来,重点给显卡供电的PG.

网友:
嗯,重点看看PG信号

网友:
PG信号到位没有

网友:
是不是着2款不能带换了                    或者需要刷BIOS 呀

网友:
你再换个原型号的显卡 上去测试下 不久知道是问题了吗

网友:
PG 点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