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6显示器 开机黑屏

楼主(2012-04-04):
长城M176显示器 开机黑屏,指示灯由蓝色变为弱绿色,测试高压板12V电压为12.39v,另有一线电压为0.05v,请大家帮忙是哪里出了问题?
查电路太麻烦了,刚好今天订购的高压条到货,换上后OK,量“另一线的电压1.47v”。谁有高压板的关键监测点的文章?拜读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吧,或者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比如供电,地,ON/OFF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解码板是否5V正常,如果正常,检查3.3v是否正常,也正常的话就刷一下信息,在不行就更换解码板。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电压是否准确,不行就如同上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