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0没核心弯路维修

楼主(2012-04-04):
昨天接到个6530,上点0.22.打电压核心没出来,一看是ADP3208,习惯性的打了下芯片电压5V供电有再打控制脚控1脚,发现没电压,马上找图查控制找到图后大喜,因为前几天在坛子里看到一例没核心跟这个一模一样, 他那个是因为1.8还是1.5的供电芯片坏引起PG信号有问题导致U510 5脚电压低了引起PWR_GOOD_3不出,我量5脚电压时1.7  6脚2VREF时2V,明显的5脚电压低了,5脚电压高于6脚7脚才有输出,然后开始打r747r753r751r754的阻值都正常,然后依次断开这4个电阻,依然是1.7,然后有点郁闷,明明是一样的故障,这下索性把这4个电阻全部拆掉,去供电芯片上打PG,一个是1.2 1个 0.6几  2个没有,芯片换了PG电压还是一样,这下头大了 ,拿着板子又看了下着一块,因为板子好多件事没有位号的 R750这个位号确特别清楚,查图 +V5S,打板上电压时3V,大喜,查图发现是5V转换电压,
控制脚6V,明显低了,撬开控制脚 19V,换管后5V出来,上点0.4几核心出来,上CPU跑马亮机
维修总结,不要以别人的维修经历为思路,要以板子的实际情况来维修
还要细心打芯片工作条件,这个机器其实可以秒杀的
核心工作条件不但有+V5A还有+V5S,一开始细心查就不会走弯路,很多时候都是电压引起信号不出并非是信号引起电压不出,太在意信号了

网友(点评):
大喜,不错,还是你说的对,按自己的思维修,不能太借别人的

网友:
第一次发帖图片有点乱

网友:
虽然有点乱,不过还是可以看懂的,呵呵,学习了

网友:
好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也是出自5VS的吧,你开始就量了 没量没不对吗??

网友:
看着好乱哦 不过写的很详细

网友:
有点乱乱的   看的懂

网友:
能修好就行,其他就不要想多了

网友:
有点乱啊

网友A:
那个最后测得门电路U510的第5脚正常是多少电压?另外有个问题那个1.5v,1.8vPG信号过来会不会拉低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最后测得门电路U510的第5脚正常是多少电压?另外有个问题那个1.5v,1.8vPG信号过来会不会拉低5脚?

5脚2.2V  论坛 之前看到了有PG低的拉低5脚的

网友:
果然够弯..学习

网友:
看着有点乱   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整体思路感觉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看着有点乱 不过支持下楼主

网友:
确实有点乱,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