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主板跑D5D4不开机

楼主(2012-04-04):
一华硕M2N-X主板开机无显示,拆机发现CPU边上两颗6.3V 3300UF电容鼓包漏液,找料板拆两个换上,结果开机还是无显示,无奈插上主板诊断卡,显示D5D4,FRAME灯由亮而灭,清理内存插槽,更换内存更换插槽,清CMOS,压桥,重上CPU,故障依旧。按重启有时显示16 D0,但大多数都是显示D5D4,有时FRAME灯又长亮,请高手赐维修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么

网友:
不知道怎么检测内存的电压呢。另外我又翻出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故障现象居然也神奇的一横一样,太奇怪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内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内存不好

内存换了三根了。

网友:
不会是楼主试机cpu的问题吧

网友B:
换CPU试试。2张板子一样的故障估计CPU问题。也是AMD的CPU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试试。2张板子一样的故障估计CPU问题。也是AMD的CPU通病。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因为首先CPU座子边上有两颗电容是爆了的,只是手头上没有类似的CPU。

网友C:
建议,现刷新一个BIOS,如果不行,可以考虑加焊南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现刷新一个BIOS,如果不行,可以考虑加焊南北桥。

工具不够,没有编程器,也没有BGA炉。只有一万用表,一烙铁,一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够,没有编程器,也没有BGA炉。只有一万用表,一烙铁,一风枪。

那哥们,你这样还怎么做维修啊。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