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别人的系统密码?(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楼主(2012-04-04):
他人的电脑设定了XP系统密码,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他的密码呢?(他没告诉你的情况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我想不用破密码的工具,去破解他设的密码,因为破密码了就不知道他原先的密码了。我想知道他原先设的密码。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非要知道他原来的密码呢?看来居心叵测啊?!

网友(点评):
不用知道密码的,直接用软件置空系统密码就OK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办法吧   可以绕过  但是客户不知道    你换给客户 他怎么近系统

网友:
放弃吧 这种破解很困难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5.0
去密码简单。到查密码。没搞过。。

网友: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其实并不难,在不破坏他密码的情况下,只要两步就能知道电脑的密码

网友:
连比尔盖茨也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
只要东西没重要文件在C盘··就给他重新过一道系统!~

网友:
拆掉密码芯片.....

网友:
拆一块插件,开机至运行XP的过程中直接断电,再插好插件,重启电脑试试看。

网友:
呵呵,先清除掉,然后建一个123密码告诉他。

网友:
有个pe 可以绕过 系统密码

网友:
嘿嘿,见过改密码的,没见过绕过密码的

网友:
这个有谁知道啊  那就是高手啦!

网友:
绕过和去掉很简单   但是知道以前的密码   ,应该很麻烦   。不排除高手在内

网友:
是啊,经常破解密码,但是从没找过以前密码

网友:
楼主居心叵测,看来不是个好东西!

网友:
加我 QQ 646397053   让你知道密码。在不破坏密码的情况下

网友:
可以绕过密码

网友:
这个不能知道的吧

网友:
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楼主可以给微软当安全顾问了,如果成功的话。

网友:
超级用户 administrator 一般都是空密码的,可以直接进去的。

网友:
汗颜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啦谁还知道啊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要是随便就能破了就不用设密码了

网友:
如果真要搞的话,用LC5吧,数字加字母的密码十位,大概不要十个小时可以搞定,要是加了符号的话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能知道就神了

网友:
既然客户不知道,楼主可以直接破解掉然后进系统,然后自己创建一个,这样就显得更专业了!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柜的密码 直接破了就可以啦 需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
这也行啊??小白求解

网友:
用强制消除密码的工具,或者重新做系统

网友(2012-09-12):
这个破解密码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去密码),只要自己不去乱搞,一般只要上传3个文件就可以破解,而且几率是很大,c:\windows\system32\config\SAM
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c:\windows\system32\config\SECURITY

网友A:
有一种工具叫做winPE(老毛桃版本)你去下下来 里面有查看密码的工具

网友:
密码是经过加密 保存的 除了简单的 123 之类 要解密很困难

网友:
就没有一个好心人 认真回答么

网友:
一个一个试出来哈

网友:
原先的密码要找回来我认为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
进PE把C盘的SAM文件复制出来,用软件暴力破解

网友:
把sam文件弄出来二进制hex

网友:
PE可一绕 我试过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的为

网友:
楼主居心叵测,我不告诉你。

网友:
现在pe里都带密码绕过,大部机子都可以绕过去

网友:
进PE,选择破解系统密码

网友:
没见过绕过密码的

网友:
这个确实没搞过,去掉密码是简单,查到那还真不知道

网友:
解咯在重新设,你就知道咯

网友:
楼上说得对,解了,再设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吧,没听过

网友(2012-10-19):
也想找答案

网友:
进PE系统,然后到系统C盘可以查到

网友:
可以进到PE里用软件获取密码。就是这个软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相当的难度哦

网友:
见过这样的软件,就是想不起叫什么了。
PS:顺便鄙视一下动不动就说不可能的人,这种人应该去卖鸡蛋了。

网友:
难度太高了,没辙

网友:
破解密码和绕过密码就可以了,没必要知道以前的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