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路图的原理,有什么用处吗?

楼主(2012-04-04):
每一个板子上的电路都有一个
电路图
来表示,你知道了他的工作原理,有什么用处呢?只要元件坏了,换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呢?
电路图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网友:
 不知道原理你知道是哪个器件坏了 你认为花钱学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同意楼主:
0.0
人挡我闪
同意楼主:

网友:
逻辑问题。

网友:
不修东西没有用!
反对楼主:
5.0
gyb007
反对楼主:
多学点总有用,现在年轻人惯坏了。

网友:
如何知道换哪个元器件呢? 这些需要一定基础知识的啊

网友:
这个肯定要先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如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不是人人都会修了

网友:
你不知道原理,你知道哪个坏了吗??

网友:
电路原理图直接体现了电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所以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分析电路时,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的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解电路实际工作时的原理,原理图就是用来体现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的一种工具。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赞!原理学懂了,修理起来事半功倍!哈哈!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小弟 你学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多 一起加油吧

网友:
电路图就等于设计师的图纸。高楼大夏之初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不愿意学就拉倒,又没人逼你学、、

网友:
认识后,你要找东西很快。就是哪里通到哪里去的。信号从哪里来的。从根源找起。很容易的。不然你就是对地打值,得有好板做对比 。还有些是对比不出来的。。怎么说呢?个人理解就是这样啊。原理很重要,不懂的话,修起东西来很模糊。

网友:
楼主确实比较搞笑,呵呵

网友:
你不学也可以,你就只能修些小问题

网友:
有助于快速分析工作原理,得到标准工作电压与参考电压值.便于判断问题出在哪里.还有可以快速找到相应的元件..

网友:
一个主板坏了,需要来维修,但是哪里坏了呢?难道用表各种盲修吗,虽然市面上这样的人很多,但是有几个是真正会的呢。懂了原理才能按部就班的检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后归结到某一个具体的原件上。我见过很多人看到机器不亮,上来就做显卡的,然后南桥,然后等等。。。。最后板子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