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4-04):
这个主板装不上系统,文件复制完后不从硬盘启动并提示:EPRORynamic Drive Overlay not loaded(错误:不加载动态驱动器覆盖),那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硬盘换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用主板附带的光盘试试 没有去官网下

网友:
具体配置型号啊,你都不说

网友:
可能和主板没有关系。试想如果一块主板连系统都不能够安装,那这种主板生产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软件分的区?现在的分区软件特别多,并不是所有的分区软件都好用,有些软件存在着大量的BUG,尤其是国产软件。我在多年同电脑打交道,什么软件好用什么软件不好,我心里很知道。这就需要你耐心地去实践。搞电脑维修不是一朝两日之事。有需要可加我QQ聊聊。QQ:398272443

网友:

板子是DQ965GF的,板子是个正方形的,用PM、PQ和瞬间分成四个区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用不加载驱动的系统 装 看看

网友:
分区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分区工具不行吖!换个分区工具试试!或者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也不行,应该不是分区的问题,硬盘换了几个(并口、串口的都试过)用安装版的也分过区.还是不行。

网友:
intel原厂主板啊. 没见过.最好是先刷bios

网友:
刷bilos吧,装不进系统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装不进系统和BIOS有关,第一次听说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