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买一个简易BGA跟自己做一个BGA之间徘徊,求指点

楼主(2012-04-04):
简易的BGA网上也见了,预热台加上一个热风枪 就ok 成本 500左右
自己做的话,需要一步步来,炉丝,锡板啥啥啥的,比较琐碎
成本估计在300左右
大家怎么看这个事?

网友:
楼主 做BGA还是弄个专业点的吧   除非你技术很牛逼

网友:
       自制的和简易的都不行的!
      还是楼上的说的对!专业比较好!
      特别是打内胶的!不是主业设备是很难取下芯片的!

网友:
楼主,你经济条件很差嘛?你DIY能力很强嘛?你有大把空闲时间嘛?如果是,自己做一个未尝不可。

网友:
买一个吧!

网友:
最好是买个专业的,这样用起来比较放心,有些打胶的温度很不好掌控,特别是IBM的T系列和R系列,苹果的更恶心,CPU都是BGA,而且原件不好找,经常为一个小原件换板了了,

网友:
买一个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08233#lastpost

网友: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也买个好点的吧,没有好工具太麻烦,简单的工具太考验维修的技术了,这个技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

网友:
已经入手买了个安泰信AT8586两用焊台,自己做一个红外的下加热就行了
一个BGA 好几千,这都是钱啊……

网友:
我等等也要买专业的了感觉FC 360 不错    到时候就买哪个 用过哪个的感觉咋样

网友:
在CF360和T6之间徘徊

网友:
维修量不大的话,没必要买专业的

网友:
凑合用还可以  从事维修这行的最好买个吧

网友A:
同意,像我这样维修量不大,一般主板,显卡坏了的话都直接让客户更换了。如果客户坚持不更换,那就找同行代修,自己挣个差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像我这样维修量不大,一般主板,显卡坏了的话都直接让客户更换了。如果客户坚持不更换,那就找同行 ...

现在的台机,像主板/南北桥/座子/显卡芯片,如果坏了,大多没有维修价格,有BGA的话,也多数只是重植/重焊,上边用风枪,弄个下加热,一般的都能弄,高级的东西,也没有修的价值,除非是专业修本,量可以,上BGA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