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把16V改成12V,在线等!

楼主(2012-04-04):
修一个显示器,高压板坏,需要改高压板,但在电源板上找不到12V,只能找到16V,请问用多大的电阻能把16V的电压改成12V?在线等!
显示器

网友:
大哥大姐来帮帮忙啊

网友:
以前高压板什么问题 有的高压板支持 16V

网友:
以前高压板是跟电源板一体的,现在换了个通用高压板,显示器正常了,可是高压板是12V的输入电压,能直接用吗?
IT电脑专家
可以直接用,直接上

网友:
R1:70欧R2:200欧

网友:
有通用高压条11V-19V的嘛

网友:
问题我手上现在只有12V的啊

网友:
12-24的高压现在

网友:
有适应电压范围为10-22V的通用高压板。你这个16V是空载电压还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啊。可以接个负载量一下,不放心的话要就在电源上接个7812了

网友:
16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接16V会出现什么问题吗?我刚才接上了试了一下 没敢试太长时间

网友:
小心烧坏哦

网友:
直接接就行啦 没事的

网友:
高压板上标的是12V,在实际上12V至19V都可以用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一般12V在空载时,量就是13V至16V,接上负载高压板后,灯管亮时再量就成12V了。

网友:
用一个三端稳压1085-12的稳压12V\3A,不能用7812因电流太小了,只有1A.

网友:
放心用就是了,高压板上的mos管耐压至少60-100v,电流大小(输出功率)又受控于灯管过流过压保护。没有什么问题的。再说空载电压高也是正常的,接入规定负载自然就降了。不过,你最好再接入一只保险电阻好一点。

网友:
9楼的7812根本就不可以的!

网友:
直接上去,有什么关系

网友:
通用高压板的话  可以直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