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 983B 显示器 一半图像

楼主(2012-04-04):
同行拿来一台微软之星的983B 显示器    通电 接信号显示图像只有2/3   从菜单里面调没用   以前没有修过此问题   从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经过测试   连到主机从开机到进系统都正常    用半天也没有问题    关掉显示器在开就又不行      然后重新启动主机又正常  这不像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我以前遇到过,不是毛病,有个键能调的。是宽屏显示方屏的图像,就这么个功能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恐怕是屏的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法解决

网友:
是解码板的问题,刷个信息试一试,不行,就换解码板,不是屏的问题,我刚刚修好一台和楼主说的一样(我更换了解码板)。

网友:
你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