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04):
请问这个显示器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屏线吗  显卡没有问题吗

网友:
屏线换了,显卡没问题

网友:
画面有重叠,有程序的话先重写一个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感觉  或者是屏

网友:
上部3/1 是正常的吧? 这情况多 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测量每对LVDS的电压和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先用万能板点屏 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了。。

网友:
对啊 ,你拿套 通用板 ,点下就知道 是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这是典型的液晶屏排阻坏了,没有修理价值了,只有换屏。

网友:
我与到的多了,发到厂家都没有修好,叫换屏呢,后来客户不修了,买了个新的。

网友:
也有屏线松的,我就遇到了一台,插了一下屏线就好了,如果还没有好,就用通用的板子点一下,还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多是屏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哟以后不行的话就是屏线了!

网友:
感觉屏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是不是屏坏

网友:
应该是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