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和用欧姆档测对地电阻值有什么不同?(求助)

楼主(2012-04-04):
        在排查主板有无短路或微短时,网上介绍的都是使用“对地打阻值法”,这种测量方法和直接用欧姆档没对地的电阻值有什么不同?测量的结果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对比数据呀,各位老师能不能提供一下。我是初学者,手头上只有指针万用表,能不能用欧姆档排短?
       下面是我用欧姆档测出的主板电源接口的对地电阻值,能不能帮我分析下是不是棕红线对应的3.3V电压存在着轻微短路现象。
                        对应脚         黑表笔接地   红接地
       1、棕红线对应的脚①        48欧         70欧
       2、   红线对应的脚④         480欧       900欧
       3、   灰线对应的脚⑧         700欧       8.5K欧
        4、  紫线对应的脚⑨         3.2K欧      4K欧
       5、   黄线对应的脚⑩         4K欧         4.4K欧
       6、   兰线对应的脚⒁          ∞             6.5K欧
       7、   绿线对应的脚⒃          7K欧        9K欧

另,开机进入系统后测得的电源电压数据如下(数据估计有偏差,紫5V电压偏低,造成待机后无法启动,停在CF上;用紫5V供键鼠电压,鼠标动不了等故障):
       1、3.3V电压     实测得4.2V
       2、红5V电压    实测得6.2V
       3、紫5V电压    实测得5.2V
       4、+12V电压   实测得15V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查(补充一下:主板为捷波HA02一GT)

网友:
对地打阻值法的数字后面没有单位,既可以代表电压,也可代表电阻。欧姆档测出的只是阻值,有单位的

网友:
从你量测的电压值可以看出你的表没电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值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