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散热问题,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2-04-04):
原机用的是固态硅脂,有柔性可以保护芯片。
听说用铜片散热效果好点,但是光用铜片会不会压坏芯片啊?CPU和显卡分别用多厚的好点啊?

网友(点评):
你得放平铜片,另外,一般分为0.5,1.0,1.5,2.0等

网友A:
铜片下要加硅胶垫

网友B:
铜片要多大,取决于显卡到散热片有多高啊。。一样不会压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 明白 就是慢慢的打螺丝 不用蛮力 厚度要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片下要加硅胶垫

硅胶垫有固态硅胶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片要多大,取决于显卡到散热片有多高啊。。一样不会压坏的

光用铜片感觉接触不是那么好啊,厂家都是光用固态硅脂,散热是不是比铜片要好啊?

网友:
能不用铜片就不用,如果散热片能贴好,那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不会压坏的,不过厚度一点要合适,对于显卡和CPU共用一个散热器的机器,太厚了可能会影响CPU散热,太薄了起不到作用

网友:
把原本的矽垫片从旁边切一些,看矽垫片中间中间凹陷下去多少就用多少的铜片罗,这样就不用怕芯片会压坏了,一般是两种,分別是 0.5mm 与0.8mm 两种,很少有超过 1mm 的

网友:
自己看着办呗!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上铜片和硅脂就可以了吧 还要上胶垫吗 不解 说实话我都用的白硅脂  好像也可以啊